台达伺服AL07b报错

楼主(2018-02-02):
台达A2F型号伺服,报错AL07b,转成十进制是123,查找手册,原因是CANopen数据size错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NMT:reset node or 6040 fault reset,但是并没又给出具体操作方法。

并且比较奇怪的是,这个伺服我一直使用DMCnet在通讯控制(PCI_DMC版卡),并没有用CANopen的上位机。

请问各位高手具体要怎么解决这个报错

网友A:
可能你有用通讯写伺服的参数

留意一下参数是16位还是32位?

还有数值也不可超出参数范围

楼主:
都是16bit,并且只有发命令让伺服运动,没有写入过特定参数,是一次断电重启系统后发生的报错,但是断电重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之前都没有出过这种错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有用通讯写伺服的参数留意一下参数是16位还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