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变频器在空压机上改造电气原理

楼主(2018-02-02):
台达B系列变频器在空压机上的改造应用,哪位师傅有改造的电气原理图?网上提供的我发上来,就是看不清楚。

楼主:
哪位师傅,有清楚一点的图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A(2018-12-01):
这个间单丫!就是传统的“星、角”起动!这里的“星”用变频器代替。

这是起动时先接变频器启动,等到达转设定速度时再切换“角”运行,并断开变频器!

网友B(2019-01-03):
哪位师傅,有清楚一点的图提供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