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点用来做伺服限位开关会过冲,中断能马上停吗

楼主(2018-02-02):
伺服3000转,经过减速机10比1,输出轴300转左右,用普通的plc做限位开关,检测到以后总会过头一点,中断的话我还没试,虽然说中断不考虑扫描周期,但是总是CPU来处理的吧,总要一点时间的,能达到怎样的效果。然后问下各位,你们处理伺服限位开关这个位是不是都用中断来搞得

网友A:
限位开关定位精度太低,开关自己本身就有反应时间(接近开关),再加上PLC的时间,综合后实际位置不是我们想要的。限位开关只是起到一个告知PLC的作用点,到极限了或是原点近点,实际找的原点最好就是找编码器的Z相点,而且速度最好不要太高。很多伺服本身就有回原点功能,PLC同样也有,这样做相对精度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