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万用表测试LED灯的好坏?

楼主(2018-02-02):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日常照明跟上时势,加入了电子科技,为了节能,灯管也使用了LED(发光二极管),使用几十只高能LED运用串并联方式连接而成。

LED灯管供电有多种方式,通常使用有开关电源和阻容串联式供电,开关电源效率高,市电压波动影响小,但成本较高,阻容串联式比较普遍应用,亦达到节能效果。

单凭一个普通万能表测量判定灯管的好坏,是不可能的(完全击穿除外)。

二极管的极性符号用A表示阳极(俗称为正),K表示阴极(俗称为负),电流一般是从A向K流动,LED灯的亮度用流明来衡量,亮照距离与波长有关。

用万能表测量单一只LED,还要看你使用的是机械针式万能表或数字万能表,两者的表笔代表的极性亦不同,机械表的黑笔(负表笔)接表内电池正极,红笔接表内电路的负极,测量时将档位置RX10档,黑笔卡接LED灯长脚,红笔卡接LED短脚,灯亮为好,但有些比较特殊的灯供电需较高,机械表内置电池通常只有2节(3V),是无法测量其好坏。数字万能表测量LED,因红表笔是连接万能表电路的正极,黑表笔连接电池负极,测量时档位置Rx20档,红笔置LED的长脚,黑笔置LED短脚,灯亮为好。

万用表如何测量led灯好坏详细操作过程

随着LED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LED的节能,无污染的特性,开始将首选灯具选为LED灯具,此外LED也广泛存在于家电智能产品上,一些指示灯,操作示意效果等等。当我们需要为这些LED做维修的时候,往往需要辨别一颗芯片的好坏。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工具/原料

电子万用表

LED灯珠,各种类型,草帽,贴片

方法/步骤

1.观察灯珠外观

2.区分灯珠的阳极与阴极

3.万用表档位调至“晶体管档”

4.万用表红笔与灯珠阳极接触体接触, 万用表黑笔与阴极接触体接触。观察是否亮灯。

5.若灯亮,则表示灯珠功能上基本无碍,若不亮灯,将红黑表笔交换再测试一下。以免有些灯珠的阴阳极与一般的相反。

6.灯珠亮灯观察灯珠颜色,色温是否符合要求。亮度是否合适。选用合适的灯珠。

小结

注意事项:一般LED灯珠正向压降2..7-3.6V,请不要随便给灯珠两端加高于这个值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