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对低温介质的测量解析

楼主(2018-02-02):
 有些客户会认为,电磁流量计不管是测量高温介质还是低温介质只要选择好内衬材料就行了,但是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往往只选好内衬材料是不够的

       测量低温介质变送器受到两方便的限制,一是材料的耐低温性能,二是变送器的电绝缘问题。对于一般-20度以上的介质,如冷冻的盐水,通常的变送器衬里材料都能使用。但是聚四氟乙烯的热胀冷缩比较严重,容易使电极渗漏。测量低温介质时的主要问题是变送器的电绝缘。当测量管内充满着流动的低温介质时,测量管外壁和变送器内容易凝聚水珠或凝结水霜的现象。这样会使信号电路、激磁电路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下降,甚至短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树脂或密封胶使外壳密封。采用电磁流量计壳内充变压器油的方法使绝缘得到保证,也可以直接用树脂填充电磁流量计壳体内部的空腔,使电气部分与空气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