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怎样自动返回参考位置

楼主(2018-02-02):
我在做一个项目,用FANUC 200I机器人,机器人要对应两台机床,必须要按照规划的路径伸进伸出,我设置的安全位置在机器外面,那当现在如果停在任何位置,我怎样让机器人安全的回到参考位置?如果要做返回路径,应该怎样做?

网友A:
为了积分线,哎 ........

网友B:
什么情况,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C:
没看明白具体的要求啊没看明白具体的要求啊

网友D:
做个子程序,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就好啦

网友E:
建议是两个方式:

1.设置几个范围,当机器人的坐标在该设置范围里出现异常停下来,调用返回子程序。

2.在机器人的每段路径上都mark一个编号,这样当异常时候就会知道机器人所处的路径是哪个,调用相应的返回程序就行了。

网友F: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G:
写一个背景程序,放在后台里运行,用来监控机器人当前位置,如果超出范围,发出I/O信号。主程序里面加一段回安全位置的路径,这个路径在收到这个I/O信号后动作,到位后关闭信号。

网友H(2018-03-10):
想学习 求资料谢谢540549919@qq.com

网友I(2018-06-19):
积分不够,支持楼主!

网友J:
规划好路径,然后统计过程中需要使用多少个点并编号,使用一个R寄存器,每个点之后都记录下该点的编号,如果需要返回,直接按照编号判断后逆序行走就可以了

网友K(2018-08-01):
注意,如果机器人路径进入比较复杂,返回程序要慎重,很可能会撞机

网友L:
写个宏程序,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M:
已浏览,挣个积分

可以在每个路径上都MARK一个 值~

网友N(2019-01-30):
先用当前座标存到PR暂存器再用座标判断在哪个位标用JMP要对应回参考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O(2020-02-05):
用space check功能,设定几个空间,然后判断机器人是否在该空间,并输出一个DO点给PLC,如果PLC认为需要返回参考点,则给机器人做一个回参考原点程序,并调用这个程序

网友P:
另外写一个程序,程序开始把机器人坐标设置好编号;记录当前位置,并把当前位置赋值到位置寄存器,这样判断机器人XY值大概知道机器人在两台机床的其中一台位置,速度值设为10%左右,分辨机器人在其中一台机床后,在判断机器人是否在机床里面,如在机床里面先伸出机床外面,如不在机床里面,机器人回参考点位置

网友Q:
建一个子程序,获取当前任意位置,判断干涉,然后根据干涉处理回HOME点

网友R(2020-03-11):
真的很实用的资料,很好的,感谢楼主,,,

网友S(2020-11-23):
做好了吗?,菜鸟来混积分

网友T(2021-06-04):
引用 网友J:
规划好路径,然后统计过程中需要使用多少个点并编号,使用一个R寄存器,每个点之后都记录下该点的编号,如果需要返回,直接按照编号判断后逆序行走就可以了...



这样做R寄存器的值不会提前触发吗

网友U:
用指令读取当前位置  并赋值到位置寄存器PR    对PR进行每个轴大小进行比较   过大或过小,通过新的赋值轴定义PR位置,躲避可能出现的碰撞点

网友V(2022-07-30):
制作回home子程序调用,程序中第个点位复制抓取程序中的每个点位,停在哪就直接从譔位回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