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基恩士视觉系统的吗?

楼主(2018-02-03):
有用过基恩士视觉系统的吗?最近在连接的时候,视觉已经已经有输出了,但就是接收端接收不到信号,发送拍照的信号可以收到,接线都是在基恩士的人员指导下进行的,还经过确认,自己也试了几次,输出是 OR  还加上OV

网友A:
软件上的输出端口设定是否正确,上位机输入端口设置正确与否,基恩士上强制输出你看下I/O口有无电压24V的

网友B(2019-1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