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停车场系统设备、道闸系统性能特点及安装注意详解

楼主(2018-02-03):
  道闸系统是专门用于道路上限制机动车行驶的通道出入口管理设备,现广泛应用于公路收费站、智慧停车场、小区、企事业单位门口,来管理车辆的出入。电动道闸可单独通过遥控实现起落杆,也可以通过智慧停车场系统(即IC刷卡系统)实行自动管理状态。根据道闸的使用场所,其闸杆可分为直杆、90度曲杆、180度折杆及栅栏等。

  性能特点

  1.特殊转动结构,无齿轮、无皮带转动,无需保养,使用稳定,寿命更长久.

  2..特殊设计的平衡结构,使闸杆慢起动,快运行,慢停止,

  3.排除了闸杆运行带来的抖动。

  4.闸杆永久90度运行,排除故障而带来360度运转的意外发生。

  5.特殊设计低速铝外壳电机,波箱连体设计,低噪音,散热快。

  6.驱动机构设计智慧过热保护系统,在频繁使用下,控制马达的温升,使马达不易烧坏。

  一、智慧停车场出入口票箱

  智慧停车场出入口包括:机箱、电源、智慧卡读写器,选配设备又:LED中文电子显示屏、语音提示模块、对讲系统、入口可选配自动发卡机、出口可选配自动收卡机来实现智慧停车

  1、出入口机箱:密封设计;防雨、防尘,外观采交通标准色,精工制作。使用设计良好的开关电源有效地防止智慧停车场系统从电源线进入的高频噪声和冲击对系统运行的干扰,内部控制板带看门狗电路,可以在程序运行异常时复位系统重新开始工作。控制输入和输出部分采用了光电耦合,阻断了外部信号对主机的电冲击。在抗干扰、防雷、防尘和防水方面加以考虑,加强了设备的可靠性。

  2、智慧卡读写器:读卡器无机械动作,无摩车位引导擦,ID卡与读写卡设备使用寿命近乎永久使用,读写速度快,操作简便,无需要卡座,完全密封在盒子内,使用时没有方向性,也可以以任意方向掠过读写器表面,即可完成读写工作,读写器与ID卡以天线通讯联系,实施双向密码鉴别制,具防强磁、防水、防静电等功能,加之其芯片隐藏于卡内,比接触式IC卡具有车牌识别更好的防污损功能,数据保持可达20年以上,感应式ID卡绝不能仿冒,加之本软件设置完善、周密,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资金流失和确保车辆安全。

  3,道闸要安装在水平的路面上,如果路面有坡度,应该浇筑安装水平安装台,同时智慧停车场道闸系统在接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定要按照接线图正确接线及操作;

  道闸

  1、智慧停车场道闸系统接好线之后要先测试一下地感是否运行正常,当地感红灯闪烁的时候可以用一块铁板放在线圈的上面,在红灯长亮的时候取走铁板,如果道闸自动落下的时候就代表产品正常;

  2、在地感线圈布线的时候,把地面切开一个深10厘米,2X0.8M的方形巢,四个角切成45°的斜角,通道闸建议把地感线圈一圈圈的放进去,一般情况下放置5~6层,线圈每一层之间最好是压紧,线圈内部不要有接头。地感线圈输出端双绞到道闸,并且距离越短越好,接好之后再用干水泥把巢封住;

  3、地感线圈在敷设过程中不能破损,也尽量避免接头,否则道闸会出现不能正常开闸、落闸,并出现车过不能自动落闸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