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C很难与不同品牌产品RS485通信?

楼主(2018-02-03):
相比较触摸屏,PLC与流量计,张力控制器......只要是不同品牌,哪怕是变频器,伺服都少有RS485通信很顺畅的情况,而触摸屏往往都能通信成功,而且很稳定.是因为内部电路,还是软件的劣势?还是自我的一种封闭?

网友A:
因为为触摸屏编写协议程序的都是程序员,而为PLC编写通讯程序的大多数都是电工,编程水平差异太大。

网友B:
正在找这东西呢

网友C:
触摸屏与其他设备的通信比较简单只需填写地址或IP和目标寄存器地址即可如Modbus Rtu TCP等,PLC的通讯比较复杂有的集成相应的通讯库,其余的通讯只要符合一般的串口指令格式都可通过编写好自由口与扫码枪等设备通信。PLC的通讯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只是编程相对复杂一点

网友D(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