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压缩机防喘振曲线解释?

楼主(2018-02-03):
图中的绿线表示死区线,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们,这个死区线是什么意思?怎样做出来的呢?

网友A:
绿色的叫控制线吧。

叫死区感觉不专业。

网友B:
红线是喘振线,绿线和红线之间是危险区域,绿线以外是工作区。

红线、绿线、工作线都是程序预设的,根据压缩机的工作曲线与喘振参数计算得出的。

实控中我们要保证工作线不进入绿线和红线之间,实质就是远离危险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叫控制线吧。叫死区感觉不专业。

我们这个是做了三条曲线。红色是喘振线,黄色的是控制线,绿色的是死区线。

引用 网友B:
红线是喘振线,绿线和红线之间是危险区域,绿线以外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是喘振线,绿线和红线之间是危险区域,绿线以外是工作...

嗯!是这样的,但是在绿线是死区线,在绿线旁边有一条黄色的线是控制线。就是不知道这个绿线死区线是什么?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说明,只提到喘振线和控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haobo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红线是喘振线,...

本厂的压缩机也是只有两个线,没有死区线。

如果绿线是死区线,本人理解就是不灵敏度的误差线,由于各个压缩机铸造过程不同,造成的自身的不灵敏度,虽然理论计算的危险线是黄线,但结合压缩机本身的特性有一个缓冲空间,为了确保安全,这个正常运行状态不应进入绿线以左部分。

本人感觉这个绿线没用,直接把绿线部分作为黄线即可,因为压缩机正常运行工作点是远离这个黄线和绿线的,为确保安全完全可把黄线向右移动到绿线范围。

网友D: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E:
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