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8-02-03):
用的正泰的CJ0910的接触器,220V的。由于设备是发电机带动,发现带不起来,接触器一吸合就会导致发电机憋死,这点肯定知道是启动电流过大 发电组带不起来,后来我查了一下这接触器的信息,,发现线圈额定电流居然要9A???这是什么情况,那线圈吸合电流少说也得30A了啊,,一般接触器不都是几A或者毫安的吗

网友A:
这个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是9A,不是线圈电流。

网友A:
线圈吸合时有启动电流,吸合后电流不会超过0.1A

网友B(2018-04-16):
   9A是触头的额定电流,线圈电流不会有这么大。     供参考:       CJX2-1210 线圈AC24V 的接触器,线圈电阻6.8欧姆,线圈电流不超过3.5A,把线圈电感算上的话,线圈电流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