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计时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8-02-03):
有点没想通,程序的思路,起始位置为0,左加右减计时,自动模式,假设设定时间10秒,那就先左转10秒,再回到起始位置,再向右转10秒,又回到起始位置,再向左转10秒,循环,,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机器立即停止,并且3秒后回归起始位置。左右旋转时间相同,且可调,,,请教设计思路。。谢谢了

网友A:
你是什么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普通电机就算了,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