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同步

楼主(2018-02-04):
有一台台达伺服,希望工作在扭矩模式,做收绕。现想读取伺服的实际转动情况。通过脉冲输入plc。plc再去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做直线运动。达到伺服转动多少角度,步进电机行走多少距离的实时同步。

网友A:
这个我没法回答,只能去现场一点一点的测试,没有捷径可以走

网友B:
伺服与PLC通讯,然后读取伺服驱动器脉冲计数器数值,每次回到原点,将脉冲计数器数清零

网友C:
伺服编码器输出直接接PLC计数输入,设置好齿轮比,PLC控制跟随输出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D(2018-04-10):
我觉得可以另辟蹊径,将台达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同时接到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上,这样就可以实现台达伺服和步进电机的同步控制;优点不依赖plc运算速度同步性能最好,程序也简单,建议把步进电机也改成伺服电机通过修改电子齿轮比,就可以实现两台电机同步速度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