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02PLC和三菱GT2310通讯问题?

楼主(2018-02-04):
 现在的状况是一台L02PLC左边加一个L6ADP-R4-CM准备和三菱的gt2310触摸屏通讯,走的422,怎么调都不通,线也检查了,拨码开关设置的也和软件中一样,在软件中也没见到L6ADP-R4-CM的相关设置,在屏里面直接选的三菱L系列plc走mc协议,各位大神有碰到过么?

网友A:
都是三菱的产品,应该通信不难啊,是不是你的产品有假货

楼主:
哎,第一次用L系列的PLC,也是不熟,按三菱客服的搞法都是不通,后来问的经销商的技术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