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页面静止数据不刷新

楼主(2018-02-05):
我们单位用的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一个系统,已经用了两年了,基本是成熟程序。

结果这一次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某一页面,里面的数据停止在某个点不动,不即时刷新。且用于显示PLC内部继电器的状态灯也无反应。

把另一个页面里正常的状态灯拿到这个页面上也会这样。

请教用过的朋友,可知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打通客服了,客服说让我换一个页面,把内容复制过去试试

网友A(2021-11-14):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复制到其他窗口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