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不解,请教业内人士。

楼主(2018-02-05):
昨天某展台上看到一款设备,较为简单的。有电动机,电位计旋钮,空开组成。交流电(220V),我旋转电位器的旋钮(从low到high),电动机的转速没有变化,我就疑问了,是哪有问题吗?

电动机的转速不是通过改变其频率实现的吗?电位器能改变其频率?不会吧?

那怎么通过电位器实现其转速改变的呢?

楼主:
单相交流调速器嘛?有什么原理吗?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给科普一下!

网友A:
电动机的转速公式n=n1(1-s)=60f1(1-s)/p

改变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s调速,可在转了上串联电阻,或改变定子绕组上的电压来改变转差率 s。这种调速方法仅限于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 。缺点是:功率损耗大,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