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累积流量的处理

楼主(2018-02-05):
macs v5 通过FM020 modbus与一块热表通讯,怎样处理分两个字传输过来的累积流量信号啊

网友A:
具体的记不清楚了,好几年前我调试过,靠的是读取通信数值,请看看说明书

网友B:
这个得要看流量计说明书关于通讯的解释

网友C:
实数  可以考虑转换未整数来读取 然后做累加。

网友D:
MODBUS应该是分字节传输的,你看仪表手册(或实际测试下)信号数据是16位还是32位,先传高位还是低位,然后把字节组装成数据。

网友E:
看下说明书,有具体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F:
modbus通讯成功并且两个字都传过来存储进PLC寄存地址前提下,首先你要对数据进行处理,看仪表说明书协议部分,累计流量是整形、BCD型还是浮点型数据。

  如果是整形,检查是否反高低字,方法时用计算器,将高低字顺序分顺序组合与反高低字顺序组合起来,输入计算器。检查是否与仪表数据一致,再根据顺序用程序进行处理。不要忘记倍数关系。

  如果时浮点型,在程序内监视数据类型,用浮点型监视数据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再反高低字进行监视。

  如果时BCD型,配合计算器进行BCD解析,解析后再顺序组合或者反高低字组合,直到与仪表数据一致

网友G(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H(2019-05-1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I(2022-04-24):
两个字传过来的应该是选数据类型就行

网友J(2023-02-24):
FM020 modbus与一块热表通讯,怎样处理分两个字传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