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A算法特点及应用简述

楼主(2018-02-05):
RSA算法特点及应用简述

加密算法分为对称算法和非对称算法两种,RSA属于应用最为广泛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其基本安全原理是建立在大素数因子很难分解的基础上,属于分组密码体制。简单的说:知道两个质数,求出它们的乘积,很容易;但知道一个整数,分解成两个质数就很复杂了。

RSA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加密与解密的密钥不同,有别于DES这类对称算法。RSA主要缺点是产生密钥受到素数产生技术的限制;密钥分组长度较长,运算速度较低。

RSA算法也分为两种模式,NDE模式CRT模式

1、通常使用公钥的运算,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E我们一般选取的都比较小,无论是0x010001还是0x03
    2、通常私钥的运算是比较慢的,因为私钥中的D比较大,长度和模长相同,比如1024bit。为了提高私钥运算的速度,才有了CRT模式,所以在加密芯片里,我们都采用CRT模式来做私钥的运算。即便如此,私钥的运算速度还是比公钥的计算要慢一些。

RSA应用模式一般有私钥签名和公钥验签。简易的流程图可以参考下图:

凌科芯安科技LKT4201N等加密芯片支持RSA1024、RSA2048和国际上通用的对称和非对称算法,开发的技术人员不要错过。

网友A:
同一个产品可以同时用对称和非对称两种算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产品可以同时用对称和非对称两种算法吗?

采用非对称加密算法管理对称算法的密钥,然后用对称加密算法加密数据,这样我们就集成了两类加密算法的优点,既实现了加密速度快的优点,又实现了安全方便管理密钥的优点。

网友C:
NDE模式和CRT模式分别介绍一下呗,有点不明白

网友D:
两种模式的公钥参数都是一样的,NDE模式的私钥是N D两个参数,CRT模式的私钥是P Q dp dq Qinv

网友E:
文章主要介绍RSA算法的缺点主要是速度太慢了,而且需要不断加长密钥长度。但是应该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吧,哪位大神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F:
优点是RSA算法破解难度高,安全性相对比对称性算法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优点是RSA算法破解难度高,安全性相对比对称性算法高。

 这解释也太low了吧??

网友H:
RSA算法应用在何种场景中最为合适呢?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I:
你也太懒了,去问百度娘吧

网友D:
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有什么不同?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F:
RAS算法缺点是运算速度缓慢,但它的安全原理是依赖于大数的因子分解的,听说解决大数的分解也是相当的困难的,这可又算是RAS算法的优点喽

网友J:
用OpenSSL怎样对RSA进行加解密?

网友C:
这个原理就比较复杂了,但是网上有例程直接调用接口就可以

网友A:
私钥签名和公钥验签这两种模式可以同时在RAS算法同时应用吗?

网友I:
除了用软的比如楼上问的openssl之外,很多硬件芯片也都能支持签名功能。国外的很多,国内的也有LKT那些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