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CADElectrical不同图纸元件关联问题

楼主(2018-02-05):
请教一下大神们AUTO CAD Electrical中主项元件和辅项元件不在一张图纸上怎么进行关联

网友:
求助求助。。。。

网友A:
编辑辅助元件,里面有“主项/同级项”和“项目”,同一张图上点前面,不同的点"项目",里面有项目里面所有的主项元件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辅助元件,里面有“主项/同级项”和“项目”,同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