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做PLC链接

楼主(2018-02-06):
我有150个输入点 50个输出点I/O,主要链接控制电机和光电开关,还需要用到西门子G120C变频器,就想问问我要怎么去组织PLC 是不是一个PC电源 一个CPU 加上IM631模块 再加上足够的数字输入输出模块就行l ?用背板总线连接?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找供应商帮你选型,你只需要把点数还有具体要求告诉别人,毕竟人家专业的

楼主:
这不是没有么。所以想问问大神们该怎么做 有没有高兴指教下的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不知道你的预算是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不知道你的预算是的多少?

只是想知道该怎么做 不考虑预算

网友C:
是不是先硬件组态。

网友D:
继续技术学习中,不断努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当然可以,就是不知道你的预算...

需要知道你的G120变频器是打算怎么控制,是模拟量控制,还是以太网通信控制,如果是以太网通信控制,你的CPU还必须支持以太网,如果是DP控制,那就CPU支持DP。这怎么选型,

1、是根据你的预算

2、更加你的控制方案

最后,才能决定你的硬件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预算不考虑。。不是具体项目 小白学习中。。就想知道怎么把变频器和PLC进行数据交互链接起来。。还有PLC的模块硬件选型。。。链接控制方式

网友E:
分体plc,买模块的时候带总线。

网友F: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G:
看你就是不知道或者不熟悉PLC,这个建议用三菱:三菱是实时服务,电话接通即可咨询技术问题,用西门子估计你就是死翘翘--西门子的技术都是你打过去他在2-4小时回复给你,下午3点以后电话搞不好就是第二天回复,你还是选用三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预算不考虑。。不是具体项目 小白学习中。。就想知道怎么把变频器和PLC进行数据交互链接起来。。还有PLC的模块硬件选型。。。链接控制方式

这样啊,自己可以先在官网上下载G120说明书,G120变频器属于模块化的,许多的插件是需要自己选型的。G120变频器支持DP,以太网等多种通讯方式,具体的自己看看说明书,

然后在看西门子300CPU的硬件选型手册

网友H(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I(2018-06-12):
具体看你用什么网络协议,再决定你选择的CPU型号,300系列的话可以用319的。

然后看你输入输出模块的分布,选择相应数量的扩展模块,你可以先在软件里组态出来,如果输入输出模块分布太远的话,需要加中继器,保证网络通讯的稳定,然后再选择西门子的电源模块

网友J(2018-09-01):
可以找供应商帮你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