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里面的数据传递指令问题

楼主(2018-02-06):
各位老师:

      最近用到了台达人机界面的BMOV指令,发现这个指令只有16位数据的传送,但我现在要传送的数据都是32位的,这样可以在人机界面使用这个指令吗,由于是新手,还望老师们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BMOVE是区块复制指令,是将一个指定长度连续的数据区块复制到另外一个连续的区块,如果都是双字,又是连续的地址,指定好被复制的首地址,目标首地址以及数据长度,可以整块复制的。

网友:
在使用BMOV的时候,一个地址是Word型,一个是DWord型的,还能不能使用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