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

楼主(2018-02-06):
求大神帮忙把三菱的SFTL(M1 M10 K6 K1)指令转换成西门子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把M1的值传递给M10-M15这6个变量的低1位,并且依次左移1位,高1位溢出丢失,具体你用梯图赋值模拟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M1的值是变化的

引用 网友A:
把M1的值传递给M10-M15这6个变量的低1位,并且...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三菱的左移指令,可以根据西门子的循环指令,然后进行循环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D:
有对应的指令吧。

网友E: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F:
感知包括车辆位置、速度、行驶线路、行驶状况、进出区域、停留时间、油耗、司机驾驶行为、司机考勤、货物温度、货物装卸等物流运输的全过程,以数字化的方式完善物流业的运营模式;通过实时数据的对应,将货车、货主、运力主和司机连接在一起,全面提升运营服务效率,精准匹配优质运力资源。

网友G:
谢谢,同样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H(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I(2018-11-25):
把M1的值传递给M10-M15这6个变量的低1位,并且依次左移1位,高1位溢出丢失,具体你用梯图赋值模拟一下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