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威纶通触摸屏的穿透通讯

楼主(2018-02-06):
MT8000 所提供的以太网穿透通讯功能允许 PC 上的应用程序透过 HMI 直接连结 PLC, 此时 HMI 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转接器(Converter)。

首先要在 PC 上增加一个虚拟端口( Virtual Serial Port),通过该虚拟端口 PC 上的应用程 序与 PLC 建立起通讯。
以下是
操作步骤:

1、在 Project Manager 窗口中点击“穿透通讯设定”按钮,进入“穿透通讯”窗口;

2、选择以太网,并安装虚拟串口驱动,点击安装驱动按钮;

 3、安装过程中;

4、点击“仍然继续”按钮,继续安装;

、虚拟端口已安装完成,并出现一个虚拟端口号;

 6、可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到该虚拟端口;

7、选择上图的 Virtual Serial Port 项,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弹出属性设置窗口;可 通过下图步骤修改端口号;

网友A:
对于西门子PLC 通讯穿透方式与三菱不一样的,请参考链接:西门子 PLC 穿透通讯

网友B(2018-04-27):
高手就是多

网友C(2019-08-28):
不知什么原因,我就实现 不了西门子PLC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