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设备用电电缆如何选型

楼主(2018-02-07):
工控友们:

大家好,小弟不才,遇到1070米、807米、670米、470米、270米处均用7500w(10HP)潜水泵供水,电缆选型不知如何计算?请问针对各个位置处如何计算电缆型号?如有计算方法,万分感谢。

(背景:4芯铠装铜铜铜电缆、埋地、环境温度20℃-36℃、每根电缆单独带1个水泵)

还是挺急用的,谢谢工控友们了。

楼主:
白天要用,企盼专业的计算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270米4mm.470米.670米6mm.870米.1070米10mm.距离越长压降越大,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加大电缆粗度,降低电缆本身的电阻,而且考虑你的电缆还要埋入地线,影响散热。必须加大电缆

楼主:
你说的没错,考虑的因素也对。请问有没有专业的计算方法?

引用 网友A:
270米4mm.470米.670米6mm.870米.1...

网友B:
根据你电缆的要求,最少配个35平方的。

网友C:
长距离送电计算电缆截面,不适用安全载流量选择,要计算电缆压降,保证供电末端电压降不大于10%。计算电缆直流电阻,估算压降。

这么远供电选铝电缆会节省2/3的投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考虑的因素也对。请问有没有专业的计算方法?回复内容:对: 网友A 270米4mm.470米.670米6mm.870米.1... 内容的回复!

有,就是有点麻烦,你首先需要计算百米电缆压降多少,知道了压降,然后用实际的电压,在计算电流,然后还要考虑电缆发热问题,比较麻烦,你确定需要

楼主:
谢谢你的及时回复。因为工作上在比方案,确定需要。请您列举其中一个长度,如870米,告知计算方法。其他我自己计算。在线等,谢谢。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你说的没错,考虑的因素也对...

网友D: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楼主:
请问能否提供详细的计算方法吗?谢谢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电缆的要求,最少配个35平方的。

网友E:
4mm2   每根     一个电机15A电流  经济截面积6-10mm

网友E:
压降了了  4mm够了

网友F:
270米6m

470米.10m

670米,16m

870米.25m

1070米,35m

这个电缆本身还有阻抗的!!选用电缆不单考虑导线电阻,交流电需要计算阻抗

上述的电缆是实际农村7.5KW的潜水泵抽水配用的导线,

网友G:
电气装置应用(设计)指南2011版,这本书里有计算方式

网友A:
例如:4平方电缆18v一百米压降是0.308I,I为导线的工作电流。

  查下表,可以查得4平方铜电缆的阻值为3.08Ω/km,所以100米电阻为0.1x3.08=0.308Ω。

  由欧姆定律有U=IR=0.308I。其中I为导线通过的电流

网友A:
缆电压压降降计算公式为△U=(P*L)/(A*S)
其中:P为线路负荷;L为线路长度
  A为导体材质系数(铜大概为77,铝大概为46)
  S为电缆截面
(一)电缆长度计算
  电缆长度计算公式:L=(l+5.5G+a)×1.02
  上式中,
  L-电缆计算长度(米);l-按直线距离统计的长度(横纵坐标的代数和);
  5.5-穿越一个股道按5.5米长度计算,(当大于5.5米时,按实际距离计算);
  G-穿越股道的股道数;a-其它附加长度,具体规定如下:
  1、信号楼内的电缆储备量按5米计算,楼内走行和电缆封头的长度,一般定为20米;
  2、设备每端出、入土及做头为2米;
  3、室外每端环状储备量为2米(20米以下为电缆为1米);
  4、引向高出地面较大距离的设备,按实际长度计算。
  1.02-电缆敷设时的自然弯曲度,以2%计算。
  (二)电缆芯线分配原则
  电缆芯线分配,采用双线直流回路,即一条去线ZQ,一条回线ZH。双线式回路最经济的分配为去线与回线等量,且均为总芯数的一半,即:ZQ=ZH=Z/2。如果电缆总芯数为奇数时,去线和回线芯数相差为一芯,这样可以使电路中芯线电阻最小。
  (三)计算电缆最大控制长度
  电缆最大控制长度计算公式:Lmax=△U/Ir×ZQZH/(nZQ+ZH)
  式中:n-回线与去线内电流的倍数;△U-线路允许压降;
  I-回路中工作电流;r-每米芯线电阻。
  上式表明,电缆芯线数可以通过电缆最大控制长度的计算来决定,其方法是根据线路允许压降、回路中工作电流,以及假定选用的回线和去线的电缆芯数,计算出Lmax.
  (四)电缆芯数计算公式
  设电缆总芯数为Z=ZQ+ZH,由电缆分配原则可知ZQ+ZH,能使芯线电阻最小。所以电缆总芯线数的计算为:Z=4rL/R=4rLI/△U

  上式表明:当线路允许压降△U,回路工作电流I及电缆计算长度确定之后,可以计算电缆总芯数。  线路电压降计算公式为△U=(P*L)/(A*S)
  其中:P为线路负荷;L为线路长度
  A为导体材质系数(铜大概为77,铝大概为46);S为电缆截面

  (五)电缆线路压降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为:△U=rLI×(ZQ+ZH)/(ZQ×ZH)

网友H:
1070米选用35平方的电缆有点儿大了吧。。。试问7.5KW的电机接线端子怎么接35平方的线?。。。

网友I:
1070米、807米、670米、470米、270米处均用7500w(10HP)潜水泵供水:

270M的可以选用6平电缆,470M和670M选用10平,807M和1070M选用16或者25平基本就够了。距离长主要考虑配置的电缆产生的压降是否满足5%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