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2安装问题

楼主(2018-02-07):
请问下高手们,我电脑安装GX-WORK2打开程序老是报出现一个问题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如有可用的解决方案,windows将关闭程序通知你,我都卸载安装好几遍还是不行。不知什么问题请教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A:
报警提示什么,你的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内容:程序没有问题,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打开正常。就公司电脑装了几遍都不行

引用 网友A:
报警提示什么,你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B: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C:
在装软件的时候要关闭杀毒软件,不然会装不全,软件在用的时候有很多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程序没有问题,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打开正常。就公司电脑装了几遍都不行对: 网友A 报警提示什么,你的程序有问题吗 内容的回复!

截图上传你的报警信息,或者自己重新做系统,的电脑系统是Win7还是其他版本

网友D:
软件安装的时候,文件丢失了

网友E:
这有多种原因,最常见的是硬件配置太低,无法运行程序,可以用360加速球。也有可能是缺少必备组件,重新安装试一试,还有可能是因为,不兼容,不稳定,升级一下软件,或升级系统。如果是较老的软件,尝试用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F:
是不是开了 杀毒软件什么的

网友G:
这种情况重装软件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重装系统,我用GX-Works3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重装系统后解决。

网友H:
应该是你公司的电脑系统和软件有冲突的,重装系统吧

网友I(2018-03-11):
ed2k://|file|SW_DVD5_Office_Professional_Plus_2016_64Bit_ChnSimp_MLF_X20-42426.ISO|1123452928|31087A00FF67D4F5B4CBF4AA07C3433B|/

网友:
应该是系统和软件有冲突吧

网友H:
你看下是不是和电脑系统有冲突,以前我也是装不上,后来重装系统可以了

网友J:
还真是没有遇见过

网友K:
应该是要把杀毒软件先关掉再安装!!!!

网友L: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