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选用及注意事宜

楼主(2018-02-07):
瓷片电容是一种用陶瓷材料作介质,在陶瓷表面涂覆一层金属薄膜,再经高温烧结后作为电极而成的电容器。通常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旁路的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分为高压瓷片电容和低压瓷片电容。

瓷片电容主要针对于高频,高压瓷片电容取决于你使用在什么场合,典型作用可以消除高频干扰。

瓷片电容的优点:

一、容量损耗随温度频率具高稳定性;

二、特殊的串联结构适合于高电压极长期工作可靠性;

三、高电流爬升速率并适用于大电流回路无感型结构;

瓷片电容的选用及注意事宜:

一、保证物料选用的通用性和标准化;

因不同的温度特性对应不同的容量范围和精度标准,因此在选用时必须符合系列标准,且容值的选取必须符合E24(或E96)系列值。

二、应根据线路使用工作状态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型号,其主要参数应满足线路使用要求;

1、于高频谐振电路,除要求电容器损耗小外,还要求容量有良好的温度稳定性,通常选用1类瓷介电容,其中CH特性亦称为零温度系数产品,其容量基本不随温度而变化,但其容量仅在几PF~几百PF之间。

2、对于做低频耦合、旁路、滤波的电容器,往住考滤小型化及低本成是主要的,而对损耗和容量的温度稳定性要求不高,一般可选用2类瓷介电容器,其容量选择范围较宽。

3、瓷片电容器虽然耐压余量较薄膜电容器和电解电容器要大,但也不允许在超过其额定电压的条件下使用,否则由于电极中的金属离子在强电场作用下在陶瓷介质中的迁移速度加快而导致电容器绝缘电阻下降而影响整机长期工作的可靠性。

4、对于高温和高压条件下工作的电容器,应注意选用绝缘电阻较高的产品,以防因漏电增大产生恶性循环导致电容器失效。通常绝缘电阻IR≥10000MΩ。例如:在CRT加速极滤波位置应选用2KV耐压低损耗产品,以降低温升并保证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对于行逆程电路,因对容量的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只能选用1类高压瓷介电容器,做为聚丙烯电容的容量补偿电容使用,否则会造成严重质量隐患。

瓷片电容与其它电容相比,不同之处主要是瓷片电容器根据材料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温度组别,其特性和容量范围即有很大差异。

瓷片电容,瓷片电容器,高压瓷片电容,低压瓷片电容

瓷片电容的选用保证物料选用的通用性和标准化,应根据线路使用工作状态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型号,其主要参数应满足线路使用要求.瓷片电容不同之处是瓷片电容器根据材料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温度组别,其特性和容量范围即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