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车机程序报错,DVP-60ES

楼主(2018-02-07):
朋友的洗车机,用的台达DVP-60ES,ERROR故障灯闪烁。程序我下载下来了,请看附件。我自己不懂这些,只是略懂一点电路。请各位专家帮忙看看问题在哪儿,谢谢了!

网友A:
1. 如果ERROR灯闪烁,则可能导致的原因有:无效的命令,通讯错误,无效的操作及遗漏指令。错误指示是通过PLC的自检功能检查出来的,并且PLC会把相应的错误代码及发生错误的位置(步数)存储在特殊寄存器内,相应的错误代码可以通过WPLSoft或者ISPSoft读出。错误代码和错误位置(步数)储在下面的特殊寄存器内。

错误代码:D1004

发生错误的位置(程序步数):D1137

2. 如果发现电脑或者其它上位机设备无法与PLC联机并且错误(ERROR)灯快速闪烁,这表示直流 24V 供电电源不足,请检查直流 24V 供电电源是否过载。

3. 如果程序回路执行时间超过预设时间(程序扫描逾时时间),PLC的错误(ERROR)灯会一直亮(即不闪烁),此时请减小程序回路执行时间或通过WDT指令来改善。当错误(ERROR)灯一直亮时,将PLC程序重新下载后再将 PLC 重新上电,看 PLC 的错误(ERROR)灯是否灭掉。如果做过上述纠正之后,PLC 的错误(ERROR)灯仍一直亮,请将 PLC 电源关闭并检查 PLC 附近是否有噪声干扰或有异物进入PLC内部。

网友B:
不知故障是在工作中出现的?还是其他?只说PLC的故障想象也不好判断?程序是你在设备正常时导出的?还是故障后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ERROR灯闪烁,则可能导致的原因有:无效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程序是故障后导出来的。我看了下符合您说的第一种情况。24V电源没问题,第三种情况也可排除。

楼主:
如何在软件上操作读取错误代码我还不会

楼主:
记得编译时提示MOV K0 D0 must be before out S0,错误地址(317,10)~

(317,10),我看程序317行是有这样的命令行,就是主程序结束部分,副程序P0开始之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得编译时提示MOV K0 D0 must be be...

按照你的说法和程序对比来看,把mov k0 D0和out S0上下交换一下位置。

网友C:
程序最后有个ERROR,应该是程序部分丢失。程序最后都是以END结束的。

网友D:
主机特殊资料缓存器D1004 查询错误代码,对照错误码原因对照表,找出错误的原因修改程序,再重新传送给主机。

楼主的问题有么有解决

网友E:
楼主怎么没有上传程序,如果上传程序,大家好给你分析问题,只是截图,有点困难

网友F:
我觉得也是,截图这么多不费劲吗

网友G:
下载了附件,结果一大堆截图。这分析个屁,看都看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记得编译时提示MOV...

已经改了,最后后面的增加SRET和END指令,然后编译成功。上传到PLC后故障灯消失,但由于朋友这段时间太忙,设备停用几个月后现场摆放杂物多,所以没有试运行,初步试验设备可以动作,具体还要后面有时间再试验。感谢前面几位热心朋友的回复!

网友H:
仔细看了程序段,P4的子程序只要触发基本就是错误了,查看下报错时候的触发状态,不要盲目修改,防止出现意外

网友I(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