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2.4安装后,插入符号不显示连接代号

楼主(2018-02-07):
EPLAN p8 2.4安装后,插入符号不显示连接代号,并且自动生成的设备标识符也只有数字没有对应的器件代号,如图,烦请大神指点。

楼主:
插入符号后,属性窗口如图所示

网友A:
我这也是这样!!!!急需求解!

网友A:
我安装的EPLAN p8 2.7   应该是哪个数据库有问题!急需求解  !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有人知道吗,我是初学者,不懂

网友C(2018-03-12):
从楼主的贴中能够学到很多,感谢感谢!

网友D(2019-05-09):
引用 楼主:
插入符号后,属性窗口如图所示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在线急……

网友F:
这软件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G(2020-08-07):
同时参考一下如何设置设备编号标识符

http://bbs.gongkong.com/m/d/747305_1.htm

网友H(2020-10-02):
我也还在学习中

网友I:
感谢大佬发帖分析,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