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设备电源容量选择电流大小

楼主(2018-02-07):
三相五线制,380V±5%,频率50Hz;电源容量:每套设备所需电源容量约为40KVA,怎么选择断路器电流大小呢?

网友A(2018-04-28):
根据负载选

网友B:
这个论坛咋滴了?2月的帖子4月回复,还仅仅一个。

网友B:
断路器在供电系统中做配电保护,保护的是供电线路,不必考虑用电设备。如果一定要对40KVA用电设备实现保护,初略选择就选100A以上的吧。

网友C(2020-10-13):
把所有的负载加在一起,算一下大概多少电流,完了直接1.5倍以上选择就可以了。两倍也可以。小了时间长了会跳闸的。

网友D(2021-03-05):
那就要看40KVA是些什么负载,是阻性负荷还是感性负荷了,阻性负荷选16或25的线缆为好,断路器选100A,如是感性负荷比如电机类的,那启动电流瞬间可以达到200A以上,空开选2-3倍运行电流为好,电缆距离不长的话选16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