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两个松下伺服如何同步

楼主(2018-02-07):
大家好,小弟有个设备龙门架需要控制两个松下伺服电机同步运行,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吗?PLC欧姆龙CP1H的。请做个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B(2018-04-27):
非常实用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C(2018-05-31):
接同一个点输出就好了。

网友D(2018-08-03):
采用同步控制卡,将PLC输出的一路脉冲转换为2路,分别接入两个伺服,这样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E: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F:
同步控制卡?

一路脉冲直接并联两个伺服不行吗?

网友G(2018-09-06):
受教了,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D:
采用同步控制卡,将PLC输出的一路脉冲转换为2路,分别...

网友H(2018-10-24):
控制其中一台伺服,用受控伺服的编码器信号作为另一台伺服的上位信号实现同步啊

网友I(2020-02-02):
采用相同的脉冲,但是方向输出相反就可以搞定

网友J(2021-03-31):
学习一下 采用相同的脉冲,但是方向输出相反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