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一个线圈,线圈的平面放一个盆能不能烧水

楼主(2018-02-08):
我现在缠一个线圈通上24VAC,不考虑负载情况,我在线圈上面(线圈切面,就是圆面)放一个铁锅,请问铁锅能不能被加热?

网友:
不能,或者加热的不明显。

电磁加热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装置。加热线圈绕法一般有圆形绕法和U型绕法。说明:绕线圈完成后测量线圈电感量为110-130uH (具体是多少还得看功率)。 加热器线圈要用云母绕包玻璃纤维编织耐高温电缆。当用多个线圈叠加工作时,当为圆形绕法时线圈之间的的距离要大于50mm以上;当为圆U形绕法时线圈之间的的距离要大于20mm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