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三菱PLC常见指令参考

楼主(2018-02-08):
编号指  令指令说明语句、操作数描述
16bit32bit

LD
载入A点LD X1X、Y、M、S、T、C,常开接点

LDI
载入B点LDI X1X、Y、M、S、T、C,常闭接点

LDP
上升沿检出LDP Y1上升沿导通脉冲

LDF
下降沿检出LDF Y1下降沿导通脉冲

PLS
上升沿输出PLS M0上升沿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PLF
下降沿输出PLF M0下降沿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OUT
驱动线圈OUT M0Y、S、M

ALT
ON/OFF交替ALT M0Y、S、M

SET
动作保持(ON)SET M0锁存Y、M、S

RST
接点或寄存器清除RST D接点或寄存器清除

ZRST
区块清除ZRST S1 Sn从S1至Sn的值全部清除

NOP
无动作

INV
运算结果反相

P
指标P0-225不能重复使用

TMR
计时器(时基=100ms)TMR Tn K/D条件成立,时间到达线圈动作,条件断开,定时器复位

ATMR
16位接点状态定时器ATMR T5 K10条件成立,时间到达接点ON,条件断开,定时器复位

CNT
16位计数器CNT Cn K/D计数器,计数到达,接点翻转,停止计数

DCNT32位加减计数器   (1相1)DCNT C200 k100指定外部端口输入脉冲。计数器随M12OO~M1234状态做加减计数。计数到达,线圈动作,持续计数,停电保持。启动、停止、清除由指令或特殊继电器控制。

DCNT32位高速计数器   (2相1、2相2)DCNT C251 D100指定外部端口输入脉冲。计数器随两个输入脉冲顺序做加减计数。计数到达,线圈动作,持续计数,断电保持。启动、停止、清除由指令或特殊继电器控制。
0CJ
条件跳跃CJ Pn程序跳到P指定地址,中间地址跳过不执行
1CALL
呼叫子程序CALL P2程序跳转P指定的子程序,当执行到SRET 返回,向下执行
2SRET
子程序结束

3IRET
中断插入返回

4EI
中断插入允许

5DI
中断插入禁止

6FEND
主程序结束

7END
程序结束

8FOR
循环回路起始FOR K3 指令循环执行3次FOR---NEXT之间程序
9NEXT
循环回路结束
10CMPDCMP比较设定输出CMP S1 S2 Y0S1>S2,Y0=ON.S1=S2,Y1=ON.S1<S2,Y2=ON
11ZCPDZCP区域比较ZCP S1 S2 V0 M0S1下限值、S2上限值,V0< M0=ON,之间M2=ON,> M3=ON
12MOVDMOV资料移动MOV S1 S2S1搬移到S2
13SMOVDSMOV移位传送SMOV S m1 m2 D n将S的m1位起始的m2个数,搬移到D的n位起始的位置。
14CMLDCML反转传送CML S D将S的内容全部反相传送到D
15BMOV
区块传送BMOV S D n将S起始的n个寄存器传输到D起始的n个寄存器
16FMOVDFMOV多点移动FMOV S D n将S的值传输到D起始的n个寄存器
17XCHDXCH资料的交换XCH D1 D2将D1和D2的数据互相交换
20ADDDADDBIN加法ADD S1 S2 DS1被加数,S2加数,D和
21SUBDSUBBIN减法SUB S1 S2 DS1被减数,S2减数,D差
22MULDMULBIN乘法MUL S1 S2 DS1被乘数,S2乘数,D积
23DIVDDIVBIN除法DIV S1 S2 DS1被除数,S2除数,D商,D+1余数。
24INCDINCBIN加一IND(P) SS=S+1,INC连续执行,INCP脉冲执行1次
25DECDDECBIN减一DEC(P) SS=S-1,DEC连续执行,DECP脉冲执行1次
30RORDROR右旋转ROR D10 K4D10的16个位以4个位为一组右循环
31ROLDROL左旋转ROL D10 K4D10的16个位以4个位为一组左循环
45MEANDMEAN平均值MEAN D0 D10 K3将D0起始的3个寄存器的平均值存于D10。
57PLSY
脉冲输出PLSY m n Y0产生mHz频率脉冲n次由Y0输出,完毕M1029=ON
58PWM
脉冲波宽调制PWM S1 S2 Y1Y1输出S1ms宽度、S2ms周期的脉冲波。
78FROM
扩展模块读出FROM S1 S2 D Kn将S1号模块的S2地址读到D,连续n笔数
79TO
扩展模块写入TOP S1 S2 D Kn将D写入S1号模块的S2地址,连续n笔数
80RS
RS485通讯读写RS S m D nM1122 RESET。M1122 ON将起始地址S的m笔数送出,M1122 OFF 接收n笔数据,存于D起始的n个寄存器内。
85VRRD
模拟电位器读出VRRD K0 D0 将0#电位器的数值读到D0寄存器内
86VRSC
模拟电位器刻度读出VRSC K0 D0将0#电位器的值分0~10刻度,读到D0寄存器内。
166TRD
万年历数据读出TRD D0 读出对应;D0年 D1星期 D2月 D3日 D4时 D5分 D6秒。写入对应;D20年 D21星期 D22月 D23日 D24时 D25分 D26秒。万年历特殊寄存;D1319年 D1318星期 D1317月 D1316日 D1315时 D1314分 D1313秒。
167TWR
万年历数据写入TWR D20
169HOUR
小时计时仪HOUR K100 D0 Y0当达到100小时Y0导通,D0记录测量时间(小时),D1记录不足一小时的时间(0~3599秒)
179WSUM
求和WSUM D0 K3 D10将D0起始的三笔数相加存于D10中。
202SCAL
曲线特性指令SCAL S1 S2 S3 DD=(S1×S2)÷1000+S3
224LD=DLD=接点型态比较LD= S1 S2条件成立,该接点导通
225LD>DLD>接点型态比较LD> S1 S2条件成立,该接点导通
226LD<DLD<接点型态比较LD< S1 S2条件成立,该接点导通
228LD<>DLD<>接点型态比较LD<> S1 S2条件成立,该接点导通
229LD<=DLD<=接点型态比较LD<= S1 S2条件成立,该接点导通
230LD>=DLD>=接点型态比较LD>= S1 S2条件成立,该接点导通

网友A: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