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油的性能要求是什么?

楼主(2018-02-08):
主轴油是精密机床及类似设备主轴轴承的专用润滑油,它对保证主轴的工作精度和使用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又称轴承油。

  精密切削机床的加工精密度与导轨组件的精度、刀具水平有关,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主轴的运转精度。主轴与主轴承的间隙很小,一般为0.002~0.060mm,转速在1000~300r/min之间,用于主轴的轴承都为滑动轴承。其供油方式有的是循环式,有的是油浴式。

  主轴油的性能要求如下:

  (1)合适的黏度和好的粘温性能 主轴与轴承的间隙很小,油的黏度要很低才能进到间隙中建立油膜起润滑和抗磨作用,主轴油运转中油温要上升,油在油温变化识黏度变化要尽量小。

  (2)良好的润滑性和一定的抗磨性 低黏度油的油膜薄,小间隙的部件告诉转动时油膜易破裂,因为主轴油应保持好的油膜,即要有良好的润滑性和一定的抗磨性,以降低温升。

  (3)抗氧、防锈、抗泡性 这是一般润滑油的通用性要求。

  (4)由于油品在主轴润滑系统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混入空气中的凝聚水或机床冷却液,因此要求油品具有良好的防锈性.

网友A:
感知包括车辆位置、速度、行驶线路、行驶状况、进出区域、停留时间、油耗、司机驾驶行为、司机考勤、货物温度、货物装卸等物流运输的全过程,以数字化的方式完善物流业的运营模式;通过实时数据的对应,将货车、货主、运力主和司机连接在一起,全面提升运营服务效率,精准匹配优质运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