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浆叶旋转求助

楼主(2018-02-09):
在论坛上看了一些浆叶旋转的例子,感觉都好复杂。我要做的一个工程有几十台搅拌机,需要浆叶旋转,想求助一下怎样简单快捷的设置搅拌机旋转,就是电机启动搅拌机的浆叶就开始旋转,电机停止,搅拌机浆叶就停止旋转。

网友A(2018-03-14):
//FX4_浆叶旋转//

if(\\本站点\FX4_Y015==1)

{

\\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

\\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0;

}

if(\\本站点\FX4_Y015==0)

\\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0;

大致就这样,把plc输出地址改成对应的就行了。

网友A:
//FX4_浆叶旋转//

if(\\本站点\FX4_Y015==1)

{

\\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1;

if(\\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36)

\\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0;

}

if(\\本站点\FX4_Y015==0)

\\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0;

大致就这样,把plc输出地址改成对应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4_浆叶旋转//if(\\本站点\FX4_Y0...

谢谢!终于有人回复了,不过我自己画的浆叶比较难看,组态王自带的浆叶又不能定义变量,有点难堪。

楼主(2018-04-27):
回复内容: 对:yms200//FX4_浆叶旋转//if(\\本站点\FX4_Y0...内容的回复! 大侠您好,桨叶从哪里获取呢?从组态王胡图库里还是自己画桨叶呢?

网友B(2018-08-23):
组态王有个控件  风扇的  但只能定义组态王内部地址  你可以自己写指令

网友C(2022-03-25):
引用 网友A:
//FX4_浆叶旋转//if(\\本站点\FX4_Y015==1){\\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本站点\FX4_浆叶旋转=0;}if(\\本站点\FX4_Y015==...



你好,大哥,旋转风叶不停的 怎么写呢?麻烦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