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与条形扫描枪通讯

楼主(2018-02-09):
 求CP1E与霍尼韦尔1900扫描枪的通讯实例!!!扫描枪与串口调试助手能正常通讯,但是连接到PLC上一点反应都没有!!通讯指示灯也没有亮

网友A:
通讯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问题

能不能具体点?是扫描枪自带的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B:
既然能跟串口助手可以通讯,证明扫描枪和串口线都是正常的吧。

网友C:
你用个调试助手,和PLC通讯下看能不能通讯上,如果不能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D(2018-12-07):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这是symbol ds3578和cp1e也通讯不上

网友E:
有可能通讯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