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无励磁分接开关检修方法

楼主(2018-02-09):
  1、检查变压器动静触头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有无烧蚀痕迹;观察触头有无发热引起的变色,发热位置附近的绝缘是否有炭化现象;触头有无变形:

    对夹片式触头,除检查上述内容外,还应检查动触头在静触头内的位置是否处于中部。对触头上放电、烧蚀痕迹,应使用细锉刀或00号砂纸打磨,消除缺陷。打磨触头时,应特别注意绝不能把金属屑掉入油箱或器身等部位。触头缺陷严重时,应予以更换。检查中,所有触头上均不应有油污、污垢;若有,则应清洗干净。

    2、检查触头之间的接触压力是否足够:

    检查触头弹簧片是否正常,有无受热退火、变色。动静触头间,用0.05mm塞尺检查,以塞下进去为合格;否则应调整接触面,或更换新弹簧。对压力严重不足、绝缘炭化和因放电而造成接触面严重灼伤而不平的分接开关,必须予以更换。

    3、检查固定部分的导电是否良好:

    分接头上与静触头相连接的接线端常采用螺栓或铜焊、锡焊方式与绕组抽头引线相连接,该接点应连接良好。一般来说,用铜焊连接的接点是比较可靠的,但也须检查焊接点是否有发热和断裂现象。对锡焊接点更要仔细检查是否有因发热而脱焊的情况。至于用螺栓连接的接点,不仅要看它是否曾经异常发热,还要检查它是否松动,并对松动的螺母用扳手逐一紧固,

    4、检查分接开关在箱盖上的固定情况:

    分接开关整体在箱盖上应固定牢靠、无松动。开关与油箱盖间胶垫应完好、无漏油。

    5、转轴的检查:

    检查转轴是否灵活,转轴上螺钉、开口销是否牢固。开关上部指示位置与下部触头接触位置是否相对应。

    6、检查分接开关绝缘部件状况:

    分接开关上各绝缘部件应洁净、无损伤并且绝缘良好。

    7、测定动静触头间的接触电阻:

    经上述各项检查确认正常后,用双臂电桥测量分接开关每一个位置的接触电阻。测得值不大于500u为合格。若某一抽头位置电阻过大,则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测量时,较后测量变压器额定运行时所采用挡的开关位置,测定合格后,不再切换并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