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和维修电主轴电机轴承(二)

楼主(2018-02-09):
       轴承的安装方法,因轴承结构、配合、条件而异,一般,由于多为轴旋转,所以内圈需要过盈配合。圆柱孔  轴承,多用压力机压入,或多用热装方法。锥孔的场合,直接安装在锥度轴上,或用套筒安装。

      安装到外壳时,一般游隙配合多,外圈有过盈量,通常用压力机压入,或也有冷却后安装的冷缩配合方法。用干冰作冷却剂,冷缩配合安装的场合,空气中的水分会凝结在轴承的表面。所以,需要适当的防锈措施。

       雕刻机电主轴结构一般采用角接触滚珠轴承支撑,轴承的配置形式取决于载荷的大小、方向,主轴的转速以及主轴的工作要求。

       角接触滚珠轴承在有轴向预加载荷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预加载荷不仅可消除轴承的轴向游隙,还可以提高轴承刚度以及主轴的旋转精度,抑制振动和滚珠自转时的打滑现象等。一般来说,预加载荷越大,提高刚度和旋转精度的效果就越好;但是另一方面,预加载荷越大,温升就越高,可能造成烧伤,从而降低使用寿命,甚至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要根据不同转速和负载的电主轴来选择轴承最佳的预加载荷值。

      滚珠轴承在高速旋转时,滚珠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力和陀螺力矩,此时的离心力远大于切削时作用给滚珠的力,故此时轴承设计的主要参数不再是工作载荷,而应是转速。为了解决高速旋转的离心力问题,对于滚动轴承本身,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尽量减小滚珠直径,即减小滚珠的径向尺寸;

(2)采用密度小的热压烧结Si3N4陶瓷材料制作滚珠,即减小滚珠质量。Si3N4陶瓷材料具有密度小、弹性模量大、热胀系数小、耐高温、不导电、不导磁和导热系数小等优点。目前用热压Si3N4陶瓷制作滚珠,滚道仍然用轴承钢,这种轴承被称为陶瓷混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