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外部自动运行速度控制

楼主(2018-02-11):
库卡机器人在执行外部自动控制时,编程速度明明是50%,实际运行速度却很快。通过示教器将速度调到50%,速度才降下来。请问有没有不需要示教器修改的方式实现编程中的速度。每次都去修改真的很麻烦。

网友A:
设置的单位不一样吧

网友B:
改一次程序速度,一劳永逸啊。

网友C:
可以通过指令编写来修改。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下吗?通过什么指令修改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指令编写来修改。

网友D:
不懂你编程速度  是什么意思。。机器人速度都是可以通过编程控制的,具体的指令可以查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你编程速度  是什么意思。。机器人速度都是可以通过...

我说的编程速度就是程序里写的速度。

网友E:
不是有指令可以决定下面步骤得速度的吗?调用那些指令就可以了。你可以设置全程或者单步

网友F:
库卡没用过呢

网友G:
使用变数$OV_PRO可以设定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变数$OV_PRO可以设定速度

大神,你说的这个变量$OV_PRO,具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变数$OV_PRO可以设定速度

大神加我qq 1024870694吧,以后多请教下你

网友H:
$OV_PRO=20就是20%,这是系统变量

网友C:
回复内容:$OV_PRO=?    这个是系统变量,修改程序运行的速度百分比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下吗?通过什么指令修改回复内容:对: Jac...

网友G:
可以宣告一个变数,由PLC 的人机或程式参数定义速度%,在库卡的程序中,需要确认的地方,将程序加入 。

宣告

SIGNAL I_SPEED $IN[224]  TO $IN[231]

;IN 的点位依实际位置设定,数值范围0-100

程序

$OV_PRO=I_SPEED

网友I:
楼上时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OV_PRO=20就是20%,这是系统变量

可以这么理解吗,我在每个ptp指令后加上$OV_PRO=20,每步的速率就都是20%了。

网友G(2018-03-1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OV_PRO=20就是2...

执行一次就可以,用法如下:速度=20%*90%=18%

$OV_PRO=20

PTP P1 Vel=90 % PDAT1 Tool[0] Base[0]

PTP P2 Vel=90 % PDAT1 Tool[0] Base[0]

网友J:
大神加我qq 1024870694吧,以后多请教下你

网友K: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楼主(2018-06-07):
回复内容:大神,库卡机器人的自动(不是外部自动)怎么用呢

引用 网友G:
可以宣告一个变数,由PLC 的人机或程式参数定义速度%...

网友L:
【内部自动】也是一样的定义程序速度啊,都是程序运行速度。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大神,库卡机器人的自动(不是外部自动)怎么用...

网友M:
1528781873(1).jpg通过变量来控制机器人运行速度,PLC控制

网友N:
怎么得积分呢?没有积分呢

多谢楼主分享,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