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用ISPSOFT编写,最后不要FEND吗

楼主(2018-02-11):
使用ISPsoft 编写,最后不需要结束吗?比如FEND?

另外,程序怎么实现你不断的重复执行。下面的程序,怎么只能执行一次后就不执行了

为什么这个程序,先传读一次,再读一次,不能重复执行?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网友A:
S10这么yoga应该就是当普通点了吧,RET没有看见呢

网友B:
S10被置位后,延时M1复位,让M1置ON一段时间

网友C:
ISP不需要结束指令。

送信要求标志会在送信完成后自动复位。所以你要么定时启动,要么接收完成后启动送信要求标志,才会再次通信。

区段3中M1一直保持置位状态,所以你只给了一次送信要求。

区段7,M3由谁启动?

网友D(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