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屏控伺服,数据显示出错问题

楼主(2018-02-11):
 伺服设置与人机设置如图, 有符号显示时正转反转都正常,现在想将图中扭矩显示为无符号的,在人机界面里将参数改成无符号显示,结果反转时扭矩数据就会出错,变成580%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各位大神帮帮小弟,谢谢 T.T  反转显示错误的图就不上传了 跪求分析指点。

网友A:
改成32位显示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 改成无符号BIN32还是会出现数据很大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改成32位显示

网友B:
理论上是没有办法的,伺服内字元件默认取第一位为符号0为正,1为负,如果你不修改输出部分,你接收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据说触摸屏有宏功能,不晓得能不能实现变换

网友C:
得看一下伺服驱动器里面的数据格式是什么

网友D:
因为扭矩有正负符号,要显示正值,在PLC 程式将负数转为正数,就好了

网友E:
这个建议在PLC将这些数据处理成工程量,触摸屏显示那些工程量不就得了??

网友F:
个人建议在触摸屏内用 宏指令:if  Then   做个小运算

网友G:
在PLC 程式将负数转为正数,显示一个正值

网友H(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I(2019-04-28):
数据类型不匹配,造成数据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