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点位置

楼主(2018-02-11):
本人菜鸟一枚,有个小疑问,求大神们解答一下:

安川机器人校准零位的时候,把机器人各轴都打到对准刻度,此时各轴的绝对原点数据是指的什么呢,个人认为既然在零位,各轴数据都调整为零不是更方便吗。求大神们赐教!!

网友A:
 不太懂你问的目的是什么  机器人当前位置刻度对齐了 说明它是在零点 但是你那个各轴绝对原点数据 是 当前编码器的值 这个值就不一定显示的是在零点了 需要你校准一下

网友B:
你所说的刻度是指机器人在出厂时各轴已经设置好的位置(配合位置)即机械远点位置,编码器的0脉冲位置不一定是机械远点位置

楼主:
感谢,懂了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刻度是指机器人在出厂时各轴已经设置好的位置(配...

楼主:
对,我就是说出厂时为什么不把编码器的0脉冲位置弄到和机械原点位置一样,我想这样会不会方便一点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你问的目的是什么  机器人当前位置刻度对齐了 ...

网友C(2023-01-31):
绝对原点应该是各个轴编码器的原点,但是机器人要回到编码器的原点很难。因为内部编码器的原点很小,而且还有减速机的减速比。所以设备会直接用刻度上的原点。这样更方便,基本上但部分机器人都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