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霍尼韦尔一套DCS系统(目前100个点)大概是多钱费用!

楼主(2018-02-11):
请问下安装霍尼韦尔一套DCS系统(目前100个点)大概是多钱费用?谢谢

网友A:
100各点太少了,不如直接PLC

网友B:
买霍尼的smart应该还可以,如果太在乎钱的话

网友C:
我原来一直在做霍尼韦尔的系统,一般来说你找代理商做应该一个点600R左右的样子,但是那点数都是在400点以上这么计算,你这有点少,要是什么配件都配的话应该不会少于18W左右

霍尼韦尔的DCS系统:PKS 、PC、TPS。一般就这几种, TPS很早了,现在公司主推PKS和PC,你这么少的点也就使用PC系统就可以的,你可以多买一些点的授权,方便你后期增加点位。

打字不容易~~~

网友D(2018-05-16):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一直做霍尼韦尔的dcs系统,v信417835168

网友E(2021-02-01):
100太少,后期有扩容可已考虑DCS,否则直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