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70can总线通信如何实现通信失败的提示

楼主(2018-02-11):
8070屏can通讯,通讯错误,通信不畅有什么方法、方案检测? 如不能提示出通信失败的,太缺乏实用价值了。

网友:
CAN读的寄存器,会有报错提示,写不会提示通讯错误。

通常用USBCAN检测,在PC上可以分别调试PC与设备、PC与HMI之间的通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