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调试方案

楼主(2018-02-11):
现场调试工作主要是检查使用系统软件,并对应用软件进行组态确认和功能测试。

1、  通电前的检查

电缆绝缘电阻符合要求(大于5M欧),查看电缆绝缘电阻测试记录,必要时抽查实测。

②核对所有电源线、信号线、通讯总线应连接无误。

③控制站、操作台、工程师站等各机框内插卡、适配器及其接口的型号、位置正确无误。

④各插卡予设定旋钮位置正确。

⑤电源单元及插卡上电源开关均处于“OFF”位置,所有保险丝完好无损。

⑥机柜内所有连接螺钉均应牢固、无松动。

⑦接地系统接地电阻测试:

  • 从控制室接地板上拆除“MG”、“CG”接地母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分别测量基接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小于10欧)。

  • 用万用表检查各机柜接地汇流排是否分别与“MG”、“CG”接地板插通。

  • 测量“MG”、“CG”间绝缘电阻应符合GBJ93-86规范要求(大于5M欧)。

⑧UPS电源测试:

  • 检查电源盘内和电源开关均处于“OFF”位置。

  • 由电气人员将UPS投运,测量送至仪表电源盘主电源开关前电压应为220VAC±10%50Hz±2%

  • 由电气人员作UPS不间断试验。(满负荷投用后,重复此项试验,蓄电池供电时间应不小于30分钟)

2、通电试验

逐个地将各机柜、操作台进行以下通电试验:

  • 将电源盘内去机柜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用数字万用表检查机柜主电源开关前电压,应为220±22VAC

  • 确认机柜内各卡件(除电源卡件外)已拔离卡座,然后依次将机柜主电源开关、电源单元、电源卡件上电源开关置于“ON”,用数字电压表测量各直流电压输出,应符合厂商说明书要求(5.1±0.02V-12±0.3V12±0.3V 24VDC+3.5)。若超过允许偏差范围,则进行调整。

  • 进行双电源手动切换试验

  • 将各嵌套扇、信号变换器风扇、硬盘驱动器风扇、柜顶、门风扇等电源接通,检查各风扇,应运行正常。

  • 检查电源报警电路是否起作用。

3、系统启动、装载

  • 工程师站起动程序。

  • 作站起动程序。

  • 控制站起动:通电后,调出系统状态画面,确诊状态正常。

  • 装载操作,各站装载程序详见各自说明书。

4、系统诊断及冗余试验

①调出系统诊断画面,对各站、台等进行诊断检查。

②对系统的各种冗余模件,人为地模拟故障(通过切断电源;拔掉电源插头、插卡等方法),观察备用模件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运行,并在操作台上观察切换过程,观察自动切换过程是否正常。

  • 电源冗余试验

  • 通讯冗余试验

  • 双重化控制器冗余试验

  • 操作站冗余试验

  • 打印机热备用试验

5、画面测试

1)流程图画面测试:

①流程画面以P&I图形式显示,页数及画面内容应符合组态要求。

②画面静态显示检查:

  • 检查标题的位置、颜色、文字说明。

  • 图形的形状、大小、位置、颜色。

  • 工艺管线的宽度、位置、颜色及进出接头。

  • 测量变量的符号、文字、大小、位置、颜色。

  • 仪表信号的箭头、宽度、位置、内容。

  • 页连接符号的形状、大小、位置、颜色、进出箭头。

  • 工程测量单位符合设计要求。

画面动态显示检查:

  • 测量变量的变化值应在系统可识别的精度范围内。

  • 阀、泵运行状态的颜色变化。

  • 报警状态变化,且应是正确的优先级别。

④从流程画面选择回路,进行调整设定值、控制模式(自动/手动)和手动输出的试验。

2)总貌画面测试

①确认总貌画面已按组态数据表组态。

②检查总貌画面每个区内组和单元的正确组态。

3)组画面调试

①确认组画面中回路,与总貌画面中描述的组一致。

②各测量值、设定值、模拟和数字形式的输出均正确组态。

③进行改变设定值、控制模式和输出试验。

④对数字或程序回路的组画面,通过改变其状态,观察块的颜色或状态显示信息的变化应符合组态要求。

⑤确认对可选择功能:高低限报警、偏差报警、输出限制、调整参数、电源故障重新启动模式、串级或前馈回路信息、滤波器参数以及其它与回路或数字程序有关的信息的组态。

4)回路画面测试

①键入位号,调出回路画面,确认回路类型组态正确。

②确认测量值、设定值、输出等正确组态。

③进行改变设定值、控制模式和输出的试验。

④确认对5.1.5  3) e)中可选择的功能已按设计正确组态。

⑤用工程师键盘在此画面上进行修改组态参数,如在线改变调整参数、组态信息的定义、算法选择等试验。

5)历史趋势画面测试

①确认该画面已按组态数据表组态。

②时间基准变更试验(可从30分钟到12小时变更)

③通过输入信号,观察画面能按实时信息自动更新,对设计指定的变量进行历史趋势系统储存时间检查,应能保存20-30天。

6)报警汇总画面测试

①检查报警画面应按各报警发生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且报警画面一旦被调用,即在画面顶部显示最新的报警。

②确认每个报警的操作组号、说明文字、优先级别等正确,且不同优先级别的报警的声光区分正确。

③确认任一操作台上消声操作均能关闭所有的蜂鸣器。

7)系统状态画面测试

①调出系统状态画面,检查连接在通讯系统上的各节点已正确组态。

②当其中任一节点发生故障时,应能发出报警信号。

6、操作键盘功能试验

1) 确认由操作员直接操作的功能键操作正常,能调出各种显示,操作每个回路(包括控制模式、设定值、设定串级、输出信号调整等),报警确认,执行打印机的各种功能。

2) 确认由键锁或口令启动的操作员键盘功能操作正常,能改变测量范围,报警值及输出信号限制等。

7、打印机、拷贝机用报表测试

1)     检查打印机能将操作站规定的信息进行打印。

2)     确认报警打印自动发生,排列顺序与报警汇总画面一致。

3)     检查“确认”或“恢复”时间的打印与实际发生时间相同。

4)     检查如报警发生数量比打印速度快,报警打印不会丢失。

5)     检查如打印机发生故障,修复后仍能将这段时间内的报警点正确打印。

6)     确认由PLC来的联锁报警在规定的组(整个联锁被划分为组)中具有第一信号显示,并具有300ms的分辨率。

7)     确认拷贝机能对各台CRT屏幕显示的任何画面进行硬拷贝,测试时每台CRT至少各拷贝一个画面。

8)     确认报表能按组态的格式打印。

9)     检查小时报表、班报表、日报表、月报表的自动打印功能。

10)   检查报表数据可是瞬时值、平均值、前30小时累计值(且含有小时平均值)

8、系统记录仪测试

确认记录仪已编程,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给每台记录仪(3笔)至少加一个输入信号,检查能否经已组态的通道记录。

9DCS通道测试

  • 经上述对DCS组态及功能测试后,进行100%通道测试,即从I/O输入端加信号,在操作站CRT上观察指示值,从操作站输出信号,在I/O输出端测量输出值,其偏差应符合精度要求(0.2级)。

  • 测试方法:根据回路图,将输入输出信号按模拟量、数字量、热电偶、热电阻等类型分组调试。

  • 调试过程中,注意回路的分支、指示、记录、报警等同时试验。

  • 每完成一个回路(或其中一部分)调试后,用色笔在回路一作出标记,并及时填写调试记录。

  • 对顺序及联锁回路试验:根据逻辑图、输入信号检查顺序及联锁动作应符合设计要求。若不符,检查顺序表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