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电流突然上升

楼主(2018-02-11):
我单位(化工单位)有两台低温液体泵,单台286kw,额定电流503A,一用一备,采用ACS800一拖一驱动,变频器设置为标量控制模式,一般负荷率在60%左右,电流约310——320A。最近其中一台变频器的电流出现阶跃上升现象,电流突然从320涨到340,与此同时,泵后压力从4.95MP涨到5.0MP,大约2分钟后,泵出口压力重新回落到4.95MP,但是电流依旧稳定在340A。

我查了DCS的事件记录,并未发现有相关事件的记录,随后操作人员将频率给定从30%降至28%,但是变频器本身频率却从54.5Hz升至55.3Hz,查看变频器收到的DCS的给定值实际为9.9mA,与28%的输出设定不符(28%输出设定对应的模拟量信号应为8.4mA,频率应该为53.7Hz)直流电压大约500V。

初步判定DCS与变频器的通讯存在问题,明天将设备停下来量一下信号,确定一下此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流突然上升的问题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的?不知道会不会是由于变频器内部元件有故障?求教

网友:
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外部原因导致变频器频率变化的。

网友A:
根据描述应该是外部原因导致变频器频率变化电流变化。

网友B:
如果可能,尽量使用DTC控制。可以提供精准的速度或压力控制。标量控制的精度要差很多,还受供电电压波动或输出负载变化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