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的历史数据如何导出到EXCEL中

楼主(2018-02-11):
PKS300的历史数据如何导出到EXCEL中,需要将数据导入到其他软件中做波形分析,求教各位大神!希望可以介绍的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A(2018-04-04):
把趋势掉出来,然后在趋势画面右键,Copy,然后粘贴至Excel就行了。

网友(2018-10-23):
引用 网友A:
把趋势掉出来,然后在趋势画面右键,Copy,然后粘贴至...

请问,要在原操作环境下导出吗?还是另搭一个测试环境系统也可以导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A  把趋势掉出来,然后在趋...

这个跟操作环境没有关系,只要是你的PKS系统能正常运行,而且存在历史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