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提问求探讨

楼主(2018-02-11):
本人自学工控,野路子。

之前用200smart给人做系统。都是按钮、开关等于PLC的数字输入端连接,继电器与PLC的数字输出端连接。

突发奇想,如果输入点很多,按钮和开关又离PLC非常远的情况下,

  1. 岂不是要有非常多、非常长的线铺设在PLC与按钮、开关,PLC与继电器之间。会带来大量线路铺设工作,并消耗大量线材。

  2. 一旦线路中发生异常情况,比如老鼠把线咬断,其他人施工把线切断等。如此多跟线重新一一对应接上,非常麻烦。

  3. 200SMART输入时24V的,我遇到的许多开关是5V的,所以还需要加个转换,有些麻烦。

能不能有一种方式,由一个装置A1连接PLC的输入端子,A2连接PLC的输出端子,装置B连接各个按钮、开关,装置C连接各个继电器,然后装置A1和B,A2和C通过无线的方式或者光纤连接,这样,逻辑控制还是由PLC完成,只是信号采集由原来的多芯线换成WIFI或者光纤了。这样,转换的问题也都一并解决了。

我觉得这种应用肯定已经有了,只是自己不知道叫什么,请各路大侠指点一下。

如果没有这种东西,肯定是我的想法有不切实际或者已经有更好的方法了,也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做通讯就行了吧  成本高啊

网友B:
7-200 SMART CPU 模块本体集成 1 个以太网接口和 1 个 RS485 接口,通过扩

展 CM01 信号板或者 EM DP01 模块,其通信端口数量最多可增至 4 个,可满

足小型自动化设备与触摸屏、变频器及其它第三方设备进行通信的需求

网友C:
远程I/O是啥东西,现场总线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通讯就行了吧  成本高啊

请明示,我不太懂,尤其是涉及到通信

网友A:
通讯也不知道行不行  主要是看你怎么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