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楼主(2018-02-12):
跪求大神们的帮助看看这个小程序,三个条件,最后一个“门在中间时,门做前次操作的相反运动”实在是没有想出怎么实现,请各位大神门给个思路,本人刚学习PLC对此十分感兴趣,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按前面所述控制要求,门除了故障,正常不会处于中间位置吧?设计程序需要把控制工艺理顺,特别是不合常规不合情理前后矛盾的地方。若一定要实现中间位置做前次相反的开闭动作,可以设定以个中间变量来做正反运动的SET和RESET互相置位和复位。一个小程序而已,感觉不难啊。

网友B:
。。。用什么样的PLC,电气图纸怎么弄得啊

网友C:
你要的程序我写好了,pdf格式的只好作为发帖资料上传了。去我那下载即可。

网友C:
暂停后的动作开始没看清要求,动作和上面提的要求相反了,把线圈互换一下即可

网友D: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程序,当初初学的时候曾经做过类似的,用字元件做就可以了,把门状态分为四个状态,上停状态,中停上状态,中停下状态,下停状态,然后依据门的状态动作,对了,初始第一次中停默认下停,如果已经触发AB限位可忽略

网友E:
你用那个品牌的PLC

网友B:
你的工艺要求准不准 ,考虑实际应用了吗

网友F:
用一个中间元件,分别用上升和下降置位复位就可以啊

网友G:
艺要求准不准 。

网友H:
在上面时候门会下滑吗?

网友I:
这个程序应该不难吧!

网友J:
用一个ON/OFF交替指令在遥控按键松开时改变一下运行升降方向即可实现。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L:
工艺要求再清楚点

网友M(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N:
前面所述控制要求,门除了故障,正常不会处于中间位置吧

网友O:
如果停在中间,中间应该有感应开关,或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