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与威纶通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8-02-13):
急急急~欧姆龙plc跟威纶通软件在线模拟显示plc no response,威纶通软件该如何设置系统设置。plc只用了一根usb的编程线跟电脑连接。欧姆龙的玩得比较少,求大师指导。

网友A:
PLC  和触摸屏不同厂商模拟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