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维测时遇到封闭性故障定点怎么办

楼主(2018-02-16):
    在电缆故障测试工作中,有可能遇到各种不同性质的故障,不同性质的故障在测距和定点时,需要采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即使是相同的故障性质,也会由于故障电阻的高低、测试系统的具体参数和测试环境与条件的差异等,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封闭性故障,就是电缆故障点未形成开放性的损坏——只是绝缘层击穿而护套完好的故障。这种封闭性电缆故障在定点时,与开放性故障相比,增加了故障电缆和故障点的确认工作,其余并无特殊之处。其定点方法如下:

    1、选择适当的冲击电压与球间隙距离,使故障点良好放电并且频率适宜检测。

    2、利用定点仪器,再粗测的距离附近仔细检测,直至确定故障点,并使故障点部位裸露。

    3、如果故障电缆与多条电缆并列运行,由于封闭性故障电缆的外护套完好,无法从外观鉴别出故障电缆。所以首先应识别出故障电缆。

    4、在确定的故障电缆上,用检测仪进一步确定故障点位于电缆的具体位置。

网友A:
在线还是离线?